CC-LINK 远程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有一问题想请问大家?
三菱的CC-LINK 远程模块一定要预留32个点数吗?
举个例....
我的第一站是用16个点的CC-LINK 远程模块,地址从X400开始
我的第二个站也是16个点的CC-LINK 远程模块.......地址可以从X410开始吗????还是一定要在X420开始....??????
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各位大侠
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手册上说得很清楚哪!
对一个小型远程I/O 模块来说,每一站分配32 点。
对16 点模块来说,另一半上的16 个点,以及对8 点模块来说,另一半上的24 个
点,它们是空着的,但是不能用。

网友B:
一定要在X420开始 以为每个模块上占用32点 无论你是16点的模块还是8点的 都占用32点

网友C:
可以使用FROM TO 指令询问CC-LINK模块地址缓存区,通过编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FROM TO 指令询问CC-LINK模块地址缓存区,通过编程实现
真的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工控人家园.....顶!!!!!!

网友D:
对一个小型远程I/O 模块来说,每一站分配32 点。
对16 点模块来说,另一半上的16 个点,以及对8 点模块来说,另一半上的24 个
点,它们是空着的,但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