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为什么我刚刚安装的三菱仿真软件不能使用啊,如图片附件所示。
没有办法新建啊!!!!!!!!!!
我是新手,麻烦大家告诉我 一下。谢谢

楼主:
哈哈,图片忘记发了,现在补上 。

楼主:
换了版本7.8就可以了。最好不要用8啊

网友A:
新建工程后仿真图标如果变亮,就可以用。你只打开编程软件,没有工程,仿真是灰色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建工程后仿真图标如果变亮,就可以用。你只打开编程软件,没有工程,仿真是灰色正常的。

正解,模拟要有工程才能模拟,你什么程序都没有要怎么模拟

网友C:
加载工程,从下到上右手三行第一个按钮就是。

网友D(2010-05-18):
为什么我下载的三菱plc的仿真软件解压后没有EnvME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