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2009-04-15):
我用三菱的FR-E740系列的变频器控制水泵,要求管道压力3公斤,压力传感器提供4_20mA 给变频器,变频器要根据4_20mA反向变化,就是20mA对应30HZ,4mA对应50HZ,请问里面参数怎么设?

网友A:
经过变换成电压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只用压力传感器好象不行的!你的设置值3公斤在哪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