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 6和GX Developer 7.08可以在XP下使用吗?

楼主(2009-04-15):
GX Simulator 6和GX Developer 7.08可以在XP下使用吗?为什么我安装完了以后,不能使用仿真呢。我在别的机器上WIN2000的系统上安装后。就可以使用呀。真是怎么回事呀。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我一直在XP下运行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我用的GX-S6和GX-D8.52,XP系统下,能编程,能仿真哦,系统重装好多次都行

网友D:
只能是系统的问题咯 可能某些文件没有吧

楼主:
我真是郁闷呀。我用的是ESET的杀毒软件,有关系吗?

网友C:
回楼上的,我也在用ESET呀

网友E:
是否Fx系列不能仿真。

网友F(2009-05-16):
卸掉程序,用优化大师清除注册表,以及残留,在安装。试试看。

网友G:
可以的呀,我的就在XP环境运行的很好啊

网友H:
我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