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5):
我前二天在这里下载了GP-PROEX2.1版本的编程软件,在新建GP2000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启动GP-PRO/PBIII失败,如果你已安装了该应用程系,请指定文件并运行”新建其它的型号的又没有什么事,因为我以前安装过PROFACE7.0版本的,可以我已以全部重装了系统而且我还把安装的那个盘还格试化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呢,还望哪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你的电脑安装了GP-PROEX2.1而已吗?
你的PRO-PBWIN03 已经完全清除了吗?

GP-PROEX2.1 虽然可以让你选择可是如果此电脑没有同时安装PRO-PBWIN03 是无法使用的。
GP-PROEX2.1里的GP2000供你选择也只是捷径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安装了GP-PROEX2.1而已吗?
你的PRO-PBWIN03 已经完全清除了吗?

GP-PROEX2.1 虽然可以让你选择可是如果此电脑没有同时安装PRO-PBWIN03 是无法使用的。
GP-PROEX2.1里的GP2000供你选择也只是捷径而已!

正解,若要建gp2000系列的工程,必须要安装GP-ProPB3 C-Packag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若要建gp2000系列的工程,必须要安装GP-ProPB3 C-Package

对版主没错!
楼主所面对的应该就是这以下的,GP-PROEX 是不包含GP-PROPB3,也只是捷径而已,你必须安装GP-PROPB3,

同意吧 ?版主。。。
  • 下载积分:+2(虎门)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hwsim) 鼓励一下!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版主没错!
    楼主所面对的应该就是这以下的,GP-PROEX 是不包含GP-PROPB3,也只是捷径而已,你必须安装GP-PROPB3,

    完全正確!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