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

楼主(2009-04-15):
有一个工程,开关气动电磁阀的瞬间会干扰蠕动泵(0-5V模拟量信号),有时泵会停止,显示乱码,有时还会没有显示。但是也不是每次开关都会干扰,偶尔会干扰,没有规律。触摸屏上还有温度显示与测量,但是电磁阀对温度就一点没有干扰。风机变频器也没有干扰温度。向我这个现象要怎么解决?加隔离变压器?双绞线布线?

楼主:
今天早上成功解决问题。把模拟量线弄成双绞线,再用屏蔽线,但屏蔽层没有接地。

网友A:
屏蔽线接地会好一点的

楼主:
以前的一台工控机有过接地的实验,不接干扰小,接了地干扰更大了。

网友B(2009-06-03):
在电磁阀线圈部分并接一组 阻容滤波 即可解决!

网友C:
电磁阀若是交流的并接阻容滤波,若是直流的并接反向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