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传感器灵敏度

楼主(2009-04-16):
灵敏度越低,传感器感应的距离就缩短,但能否出现感应的范围也变化?
意思是本来伸进一个小指头就能感应到,现在必须整个手进去才感应到的效果。

网友A:
这个说法很笼统
我觉得这个灵敏度的调节只能用在传感器在使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功率变小后才来调节的
如果你一使用传感器就把灵敏度高到最高的话那么在使用了一段时间过后你的传感器检测不到了你再来调节就调节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