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转接头的连接

楼主(2009-04-16):
请问各路高手,该转接头是如何接线的啊?我看了它的各个接口,就是不知该如何焊线往外引。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使用过弹性接线端子的,一看结构就会用。从侧面方孔插入一字起压紧,将线头插进圆孔,同时松开即可接线。或者用配套的专用卡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