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6):
请问各路高手,该转接头是如何接线的啊?我看了它的各个接口,就是不知该如何焊线往外引。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把螺丝松开,把线夹入就好了

楼主:
谢谢,不过上面没有螺丝,我吧它侧面的屏障打开了,但还是无从下手,希望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B:
借助一个塑料棒把端子压开(没有的话用小的一字螺丝刀从侧面的长方型孔把端子压开),把电线从上面的圆孔插进去。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C:
将连接器以2楼第二张图片的位置放在自己面前 用小螺丝刀压上面的小方孔 然后把剥好皮的导线直接从右侧面的孔(方孔正下方的孔)直接插进去就好了

其实有专用的工具的 和连接器一起装在袋子里的   像个小称钩一样的小东西  找找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连接器以2楼第二张图片的位置放在自己面前 用小螺丝刀压上面的小方孔 然后把剥好皮的导线直接从右侧面的孔(方孔正下方的孔)直接插进去就好了

其实有专用的工具的 和连接器一起装在袋子里的   像个小称钩一样的小东西  找找看

上次检查安川的私服也遇到同样的困惑,好在现场的接线端子上有接线用的类似鱼钩一样的塑料件,摆弄了5分钟总算会玩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E:
和西门子变频器控制端子一样的,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接,后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