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200 10进制转换16进制问题(急)

楼主(2009-04-16):
请问各位在S7-200编程中如何将10进制数转换为16进制数。
我使用I-BCD命令想将11转成B,可是结果是16#0011
请问我应该怎么转换?

网友A:
16#****不就是16进制的数了?

楼主:
不是,11的16进制是A,16#0011是把十进制11数放到十六进制了,总之不对
请高手指点吧

网友B:
16进制数必须要用ASCII码才能转换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