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时钟

楼主(2009-04-16):
FX1S内时钟(D8013---D8019)在超过PLC的记忆时间时(10天),显示的时间是多不?

网友A:
没有明白意思!如果是时间不对是可以修正的

楼主:
我是想知道PLC出厂时D8013---D8019的值是多少?这样就可判断这台PLC运行了多少时间,因为一般情况下这个数据是不会有人改动的。

网友B:
有意义吗?

楼主:
当然有意义,有时机器好久没有通电用过了,我想知道靠时钟驱动的负载会不会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