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那位高手知道威纶MT506触摸屏里的位图或者向量图怎么自己制作的?我想把我们公司的图标写上去,可以吗?

网友A:
公司图标只能用位图,用电脑自带画图软件转换256色位图,再添加进位图库,以后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哦,上面的兄弟用过吗?我试试

网友A:
恩,刚做了一个,就是位图失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