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编程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4-16):
现在刚学plc在写步进程序的时候出现了STL指令不能作为前面的触电,一编写就成了特殊指令那样到后面去了。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是三菱的FX2N系列的

网友A:
你用的软件不同啊就有不同的结果啊!看了你问题你可能是用了7。8的软件了其实没关系的啊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3033-fpage-5.html
下载积分:+2(zizhud) 热心助人! 谢谢了

网友C(2009-05-29):
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