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电流是怎么了?

楼主(2009-04-16):
四台30KW的电机做风机用,其中一台空开老是跳,而且温度也很高,电流比别的三台都高,这是为啥啊??求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负载过大?

楼主:
没有过载,平时用的好好地,就是忽然空开很热,老是跳~~~~

网友B:
你换一个空开试一下,可能空开坏了,还要查一下电机和电线。

网友C:
如果是四台风机并联使用的话,那就是管路设计不合理。造成一台或多台风机出风口阻力加大故而电流亦加大。此案例已有经验,在陶瓷厂不管是窑炉的逻茨风机还是抛光机水泵,并联用的话一定要有个好的设计。我的思路做法是:多台风机或水泵的出口做一个较大的风箱(水箱),当然有条件的话越大越好,然后在中间做个斜锥形出口出到主管......

网友D(2021-06-14):
你换一个空开试一下,可能空开坏了,还要查一下电机和电线。
先确定是否是空开问题,可与正常运行的电机的空开互换,若还发热,则是空开问题;若不发热,则不是空开问题,可能是电机“挂了”。

网友E:
大概率应该是电机有问题吧。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机后面的散热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