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

楼主(2009-04-16):
请教问题
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用三菱的F930的触摸屏编程,我想要让机器温度一超过上限时触摸屏会自动跳出来一个界面显示《温度异常!》不知道如何设置?能帮帮我吗?

网友A:
这个的很好办。不用模拟量的都好办。用模拟量的是很精确.你可以这样做。温控器超温AL2时,有OUT信号。可以接plc的x输入信号。plc程序可以编。x   on后,切换到你所需要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