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上升沿LDP脉冲下降沿LDF与脉冲指令PLS,PLF的区别是啥?

楼主(2009-04-16):
脉冲上升沿LDP脉冲下降沿LDF与脉冲指令PLS,PLF的区别是啥?
下载积分:+1(易志刚) 有区别

网友A:
LDP,用于单个上升沿常开接点与左母线相连接,或接点组中的第一个上升沿常开接点。
LDF,用于单个下降沿常开接点与左母线相连接,或接点组中的第一个下降沿常开接点。
PLS,用于当PLS指定的继电器线圈得电时,该继电器的节点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PLF,用于当PLF指定的继电器线圈失电时,该继电器的节点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happyzq00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正点

网友C:
为1楼鼓掌

网友D:
我认为效果一样,都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LDP LDF 有些型号PLC不支持这种指令写法,就必须使用PLS,PLF指令来转换。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感觉

网友F:
前者是输入 执行1次 后者是对输出执行一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6楼的言简意赅,形象生动

网友G:
用什么呢?

网友H:
一样的,没区别的

网友I:
我认为效果一样,都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LDP LDF 有些型号PLC不支持这种指令写法,就必须使用PLS,PLF指令来转换

网友J:
1楼高见

网友K:
LDP 和LDF用手编能看到但写不进去..电脑专用

网友L:
一楼说的详细

网友M:
用PLS、PLF会多占用一个内部继电器吗,程序还要多一步。浪费。

网友M:
用PLS、PLF会多占用一个内部继电器吗,程序还要多一步。浪费。看你有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N:
两者是一样的,都是使输出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O:
起到的作用是一个意思,作用位置不同吧

网友P:
不懂就看一楼怎样说的

网友Q(2009-05-18):
呵呵,我刚学的时候也搞不明白,现在总算明白了
PLS PLF 时,是让输出端产生一个周期的扫描信号
而 LDP LDF 是直接产生一个期的扫描信号
你再仔细看看编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R:
6楼的解释的不错了

网友S:
一楼说的很具体,但我觉得还是四楼说的明白一点

网友T:
问的 真是 专业啊
希望能在此多学 点东西

网友U:
LDP上升沿须用在与左母线相连LDF下升沿须用在与左母线相连

网友V:
一类是上升沿触发或下降沿触发;一类是线圈失电触发或得电触发。

网友V:
关键还是要实操

网友W(2009-07-24):
6楼说得棒极了

网友X:
六楼的和4楼的解答很好

网友Y(2009-08-27):
都一样的效果!
易志刚

网友Z:
有区别,在有的FX0S等的PLC就不能用LDP和LDF只能用后面二个指令转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AA:
PLS PLF 时,是让输出端产生一个周期的扫描信号
而 LDP LDF 是直接产生一个周期的扫描信号

网友AB:
2楼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