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用打印机的USP线缆不能传递是怎回事

楼主(2009-04-17):
各位大侠.欧姆龙CP1H编程电缆用打印机的USP线缆不能传递是怎回事?请帮帮忙,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是USB而非USP~~
你需要安装cp1h的USB驱动程序。
Regards

楼主:
请问大哥, cp1H的USB驱动程序哪有?

网友B(2010-03-16):
是这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哥, cp1H的USB驱动程序哪有?
安装好编程软件后,在编程软件内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