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COM口

楼主(2009-04-17):
想用笔记本接FX2N编程,发现本子没COM口,想买个转接口,请问是USB转232还是422啊??在线等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USB转RS232,那么你需要一根PLC编程电缆。
如果你买的上USB转RS422,那么你需要制作一根RS422到MINI8针的线缆。
Regards

网友B:
USB转232
买这个,注意要有2.0M以上的速率.1.0M的很难通信成功,
我买了一个,才五十多块钱!还可以吧!
有个驱动程序盘,固定用一个USB接口,设好COM口就可以了,

网友C:
是要买一个USB转RS232的电缆,这个电缆还需要驱动的,一般买的时候都有,但最好买三菱原装的或仿三菱的,否则到时连接不上的,我就买了一条多余的,根本就连不上,还有COM口设置,在1-4之间。

网友D(2009-05-24):
我买了一个连不上,郁闷,建议以后买带串口的本本。如dell d360

网友E:
个人建议买一个USB转232的+一根三菱专用电缆。三菱电缆编号SC-09的,是232转422。usb转232最好买好的,大约50左右,力特品牌,带专用驱动。如果你资金充裕,也可以买扩展卡54接口的,大约100左右,然后加一根SC-09

网友F:
买usb转rs232的电缆,再装驱动。

网友G:
买一条usb转rs232的电缆就可以了.我过一条是65元.还可以吧

网友H:
力特品牌,带专用驱动不错的!

网友I:
要买一条USB转RS232的端口线,市面上有许多种类。有的不好用,不要贪便宜。我买了好几条线,最后在上海买的。100元钱一条,很好用。021-13601849727

网友J:
买一个USB转232的+一根三菱专用电缆,我买的80元。

网友K:
买usb转rs232的电缆,再装驱动,,可以多种PLC连接,很好用的,我一直用

网友L:
我的电脑也没COM口,想买一条。听说要价80。贵不?路过告诉我。

网友M:
我也用USB-COM,很好用!和三菱CNC通讯都没问题!

网友N:
现在已经出了直接连USB的FX系列通讯线

网友O:
我看到有种PCMCIA转COM口的卡,不知道好用么?

网友P:
我在四星电子网站买的,180元,真好用。

网友Q:
买个好点的线吧

网友R(2009-11-27):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解决了。。
我试用了很多USB转COM的数据线 。。都不能用。。。
我的电脑是thinkpad
我现在考虑买个扩展卡了。。

网友S:
前几天公司胡乱配了一台联想电脑,根本没有COM口,听朋友说要买USB转插口线,去电脑城去看了一下,只有20元,当时不知还要驱动,还好只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