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子齿轮问题

楼主(2009-04-17):
问哈高手 三菱伺服驱动器中P3设为0 P4设为5000 是什么意思啊? 先谢了

网友A:
好像不能有这种设定吧,
它有设定范围呀:1/50<CMX/CDX<500,

网友B:
是可以这样设定的,但前提是轴控器侧也设定了电子齿轮比,假设轴控侧设定的电子齿轮比倍率为10时,丝杠螺距为10mm,此时p3设0,p4设5000的意义就是每pluse 2微米。然后将此结果乘以轴控器侧的电子齿轮比,即最终结果为每pluse 20微米。不知道我这样讲你听明白了没。

楼主: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C(2009-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