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电容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电容的用途及其作用

  电容现在是一种及其普通的电气元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它在不同的系统中起作什么样的作用咧??经收集及工作遇到得到下几点,如有不足,请大家多多指点,互相学习.
1 电力电容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无功补偿或移相使用...........
2. 电力电容器主要用来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线路损耗,改善系统电压质量,增加输变电设备的输电能力。一般需要增加电抗器限制电力电容器的合闸电流和操作过电压,保证电力电容器的安全运行。现在一般有带限流的接触器。
3   并联电容器:提高功率因数,调整电压;
串联电容器:降低线路压降,提高输送容量和稳定性,控制电力潮流分布;
电热电容器:改善感应加热设备的功率因数;
耦合电容器:在高压工频线路中作载波通讯和抽取电能;
断路器电容器:并联在断路器断口以均匀电压;
储能电容器:用于产生冲击高压、冲击大电流,组成谐振回路,作冲击分压;
直流电容器:产生直流高压,整流滤波;
交流滤波电容器:滤除高次谐波;
标准电容器:与高压电桥配合,测量损耗因数及电容,或作分压电容;
电动机电容:单相异步电容分相电动机的起动或增大转矩,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运行。
接地电容器和接地电阻组成并联回路,减少系统谐振和过电压;
系统中有直流分量时接地必须通过电容器接地。
4   电力电容器是一种静止的无功补偿设备。它的主要作用是向电力系统提供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采用就地无功补偿,可以减少输电线路输送电流,起到减少线路能量损耗和压降,改善电能质量和提高设备利用率的重要作用。
电力电容器的接通和断开
(1)接通和断开电容器组时,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①当母线电压超过1.1倍额定电压值(11kv)时,禁止将电容器组接入电网。
②在电容器组自电网断开后1min内不得重新接入。
③在接通和断开电容器组时,要选用不能产生危险过电压的断路器,并且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应低于1.3倍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
(2)在接触自电网断开的电容器的导电部分前,即使电容器已经自动放电,还必须用绝缘的接地金属杆,短接电容器的出线端,进行单独放电。
5.运行中的电容器的维护和保养
(1)对运行的电容器组的外观巡视检查,应按规程规定每天都要进行,如发现箱壳膨胀应停止使用,以免发生故障。
(2)检查电容器组负荷。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在使用时不得超过1.1倍额定电压和1.3倍额定电流。
(3)接上电容器后,将引起电网电压升高,特别是负荷较轻时,在此种情况下,应将部分电容器或全部电容器从电网中断开。
(4)电容器套管和支持绝缘子表面应清洁、无破损、无放电痕迹,电容器外壳应清洁、不变形、无渗油,电容器和铁架子上面不应积满灰尘和其他脏东西。
(5)必须仔细地注意接有电容器组的电气线路上所有接触处(通电汇流排、接地线、断路器、熔断器、开关等)的可靠性。因为在线路上一个接触处出了故障,甚至螺母旋得不紧,都可能使电容器早期损坏和使整个设备发生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