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源模块Q61P指示灯偶尔会不亮,使整个PLC断电

楼主(2009-04-18):
输入电压一直稳定220V
Q61P电源模块灯不亮的时候量过有220V电压
把220输入电压断电后,拆下Q61P,再重新装上后打开220V,输入电压后又能正常一会儿,然后又突然Q61P指示灯又不亮PLC没电

网友A:
有没有换一块新的电源模块测试过?

楼主:
新的Q61P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旧的那个不知道什么有 问题

网友B:
知道它是坏的就行了 那里坏了 这个问题交给三菱维修人员吧

网友C:
模块内部有短路现象,给他们专修人员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