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知道PLC或PGU输出的频率对应的伺服马达的转速?

楼主(2009-04-18):
PLC或PGU输出的频率控制伺服马达的转速,输出频率是10000HZ伺服马达转速是多少?怎样计算?

网友A:
你的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怎么设定的呀!什么型号的电机? 简单说就是 脉冲频率也就是每秒的脉冲量 除以 电机每转脉冲数 就是转速了。不过在额定范围内有效

楼主:
f0*CMX/CDV=PT*N0/60

网友B:
学习一下了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C:
在电子齿轮设定不一样的情况下,电机的分解度就不一样,导致转速也不一样。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