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时的情况

楼主(2009-04-18):
我一直不大明白,PLC正在运行时,突然给他断电,从断电那一刻起,程序是否还会运行一段时间?
我看到,断电后,PLC的运行指示灯还会亮一段不算短的时间,这不应该解释是视觉区分不出来的原因

网友A:
是的~PLC断电后,内部的超级电容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PLC还要做一些善后处理,比如保存内存数据等等。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楼上说的我知道的,我是说程序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内还要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