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09-04-18):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这段程序时,PLC运行了,就算X1置ON,然后置OFF,中断程序都不执行,Y5也不动作 ,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程序如下:

网友A:
程序错误,哪里有x1?
建议翻翻三菱plc的书看看。

楼主:
这段程是参照“三菱PLC应用101例”那本书的3.11节安全报警系统,

楼主:
有没有高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我已经X4复位Y5的那一段程序都删除了,结果还是否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中断指令不能在电脑中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