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谢谢!
      有四个输出,分别是Y20至Y23.  启动和停止开关分别是X24和X25.
            请问:如何做到每次启动都是不同的输出,而且是有规律的从Y20,Y21,Y22,Y23,Y20,Y21,Y22,Y23........这样轮流下去。

网友A:
没明白控制要求,具体点哦

楼主:
问题就是:
      有四个输出,分别是Y20至Y23.  启动和停止开关分别是X24和X25.
            请问:如何做到每次启动都是不同的输出,而且是有规律的从Y20,Y21,Y22,Y23,Y20,Y21,Y22,Y23........这样轮流下去。
      也就是说,第一次启动,是Y20输出,关闭后重新启动输出是Y21,再关闭后重新启动输出是Y22,再关闭后重新启动输出是Y23,然后再关闭后重新启动是Y20输出,就这样轮回,
      谢谢解答!!

网友B:
2只瞬间复位按钮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楼上的程序还要小改一下   才对       不然  启动按到第五次的时候   就没有灯亮了  。

看看 我这个程序
SFL

网友B:
你试下看看 第5下 有没有灯亮......

看你的程序是比较简单点,但用的是Q的PLC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是 MOV  K1  D0     图片演示没看清楚  以为是MOV K0 D0 呢

楼主:
谢谢各位,马上一试!谢谢

网友D:
我觉得3楼的程序中删掉所有M0更简洁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3楼的程序中删掉所有M0更简洁些.

删掉M0   就没有那个效果了!  不行你杀掉模拟一下!

网友E:
两个输入,刚好决定4个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个输入,刚好决定4个状态。。。。。。。。

你想法是有的   但是你按照你的想法你程序是写不出来的,    不信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D:
你说的没错,多谢指教!

网友D:
9楼说没错,承蒙指教!

网友F:
学习一下,4楼程序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楼说没错,承蒙指教!
如果 拿掉M0 的话 按下X25的话 就清零了 就要从Y20开始ON 无法达到楼主说的循环了!

网友B:
还是看 清楚要求 在自己仿真一下 看看是对是对吧
事实胜于雄辩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跟着大家学习。

网友H:
这个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
[upload=1]

网友A:
21楼的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