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8):
各位老师用FX-PCS-DU-WIN-C编的F940程序怎样转到GTdesigner2后下载到GT1150 请指教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转,我采用的是死办法:先将FX-PCS-DU-WIN-C编的画面写到F940GOT中,再用GTdesigner2上传到电脑,接着在电脑中改GOT型号,最后写到GT1150中
  • 下载积分:+2(113178005)

楼主:
    谢谢您,我现在没有F940屏了,只有用FX-PCS-DU-WIN-C编写的F940屏程序和GT1150屏了,还请老师们帮忙

网友B:
          用GTdesigner2软件打开FX-PCS-DU-WIN-C编的F940程序(选择文件类型:DU-Win文件(*.DUP))
    接着在电脑中改GOT型号,下载到GT1150。

楼主:
    谢谢您,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请问在电脑中咋改GOT型号?

楼主:
    各位老师我用GTdesigner2软件打开FX-PCS-DU-WIN-C编的F940程序后显示的注释是日文,我在软件语言设置里改成中文也不起作用是怎么回事,而且显示的数据寄存器等都很乱是怎么回事,恳请老师们帮忙。

楼主:
    请老师们帮忙啊

网友B:
    1、用GT Designer2软件打开FX-PCS-DU-WIN-C编写的工程(文件类型:DU-WIN文件(*.DUP))。
    2、打开后另存为GT Designer2 软件的工程文件,退出。
    3、重新打开GT Designer2 软件新建工程文件GOT型号与PLC型号要同于FX-PCS-   DU-WIN-C编写的工程中的设定一样,然后打开“工程”菜单选择“其他工程读取”--浏览选取第2步中另存的文件打开--出现 □后选取执行---完成后打开基本画面及注解比对(略要加以改动)。
    4、完成以上3步后,打开系统环境变更所要调换GOT型号与PLC型号保存。
       以上简单经过测试可以,不过还是用GT Designer2软件重新编写比较好。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谢谢您

网友D:
各位老师用FX-PCS-DU-WIN-C编的F940程序怎样转到GTdesigne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