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脉冲反吹除尘

楼主(2009-04-18):
各位:谁编过脉冲反吹除尘的程序,能否指导一下小弟,谢谢!
用压缩空气清滤袋

网友A:
你用是喷粉设备?或是什么设备?告知什么反吹?

网友B:
你是用PLC控制脉冲仪还是PLC控制反吹电磁阀,控制脉冲控制仪很简单,如果控制电磁阀就用N个Y或Q点就OK了,每个点延时一定时间,但时间一定要与PLC的扫描周期长,否则一个是反应不过来还有可能烧掉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