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19):
今天遇到一个电路设计题,设计了几个都不行,请大家帮忙设计个!
已知:电流表(0~0.6A),电压表(0~3V),电灯L额定电压4V(电阻约为5欧),还有一个标准电阻R=1欧,滑动变阻器Rp=8欧(最大允许电流为1A),试设计一个电路测电灯L的额定功率.

楼主:
是不是给的参数不对啊?但的确是这样的,检查过了!此题无解,对吧?因为考虑到量程问题,根本就不能设计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的,用电阻改变表的量程

一、目的:
                 1、学会测量表头内阻和电流表量程的方法。
                 2、掌握将表头改装为电流表的原理、方法。
                 3、学会校验改装的电流表。
          二、仪器:直流稳压电源、滑线变阻器、电流计(表头)、毫安表、伏特表、电阻箱、开关、导线
          三、原理:如图所示:

                 表头指针满偏时所流经的电流为其
                 电流量程(Ig),表头内阻为Rg。
                 扩大其量程的方法是并联一个分流
                 电阻(Rs)。若改装后的量程为I,则表头满偏时:

           因此,若测出表头的内阻Rg,再为其并联一个分流电阻(Rs),则可将其原来的量程由Ig扩大为I。
              四、内容、步骤:
                  1、测量表头的内阻Rg与量程Ig

                        (1).如上图连接电路;
                        (2).开关K1闭合,单刀双置开关K2接表头G,调节滑线变阻器R1、R2,使G的指针满偏,                                   此时毫安表的读数即为表头的量程Ig=        mA。
                        (3).K2接电阻箱R3,保持R1、R2不变。调节R3使毫安表示数与K2接表头G相同。此时R3                                   阻值就与表头G的内阻Rg相等(此过程为补偿法), 则可得:Rg=       Ω。
                 2、 用电阻箱作RS,将表头改装成量程的电流表:

                        (1)由得RS=        Ω。
                        (2)按上图连接电路。微调R2、R3使毫安表的示值与被校验表(即改装表)同时达到
                 10.0mA;
                        (3)固定R3,调节R1、R2,依次记录改装表读数为0.0 mA、2.0mA、4.0mA、6.0mA、
                 8.0mA时毫安表的读数,进行校验比较。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