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这2段程序 怎么理解?

楼主(2009-04-19):
如果按住X3加速 频率是按M8012的脉冲 每次加 H16 HZ这么加速的吗? H16是0.22HZ?
还有 PLC由STOP 打到RUN 上,[<= z0 k5] 就是一直通的吗? Z0的数值就一直在变化 不停的在加1?
意思应该是 D201~D205相加放在D40中, 关于[<= z0 k5] 这个 怎么理解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1.当X3一直按下时,每间隔1秒D700加一次H16。
2.当PLC通电运行后,若Z0<=K5则执行D201-D205相加的动作,结果存在D40,若Z0与K5的条件不成立,则有执行。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补充一下,[<= z0 K5]的意思是当z0的值小于等于5时[<= Z0 K5]接通,PLC执行后面的两条指令.由于 [INC Z0]是连续执行型指令,所以在Z0<=5的时候每一个扫描周期Z0都会加1

楼主:
那上面的H16实际是多少HZ呢?
PLC扫描6次 Z=6的时候 [<= z0 k5] 就不通 不执行后面的输出了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H16他是16进制的,用计算器转换一下就知道是多少了,一般而言多少频率还要看变频器端的分辨率是0.01 ,0.1或者0.001的

楼主:
楼上的 分辨率是0.01 那 我说的H16就是0.22HZ 就是对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上面的H16实际是多少HZ呢?
PLC扫描6次 Z=6的时候 [<= z0 k5] 就不通 不执行后面的输出了吗?
当z0=6时,[<= z0 K5]就不通了,也就不执行后面的指令了.如果变频器的分辨率是0.01,那么H16就是0.22HZ

楼主:
谢谢 楼上的解答 我去仿真看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2009-06-01):
严重鄙视楼上的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