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大侠们~关于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

楼主(2009-04-19):
大侠们:
请问下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呢!
能否指点一下!
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A:
绝对位置:是以原点为基准的移动量,可以计算出原点至移动位置的距离.
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不同,为当前位置至目标位置的距离。

楼主:
谢谢1楼的!!
有些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