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电机

楼主(2009-04-19):
我这里有个三菱控制的机械设备,,昨天出产中突然不能原点复归了,,检查后看到是一个马达不能原点复归....一直响警报!!!是FX A系列的,,,,,
挺急
请教高手!!!!!!!!!!!!!!!!!!

楼主:
哦对了警报说是(承接盘Y轴异常)点动时能后退不能前进,前进就响警报.
内容:马达分别是三个感应器,其中两边的应该是限位开关,中间的是原点位置,,当原点复位时,以达移动到中间原点位置时应该有一个校正移动(前后移动)现在一碰到中间的的感应器时就响警报,,,,,点动能后退不能前进!!!

网友A:
没大看明白,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问题吧,你可以修改PLC的程序,但是那样就会有隐患。

楼主:
感谢各位的顶立相助,今天搞明白了,,和别的机械对照了一下,,原来是前面限位开关的插口坏了,,短路了,!!今天换了个感应器就OK了......

网友C:
这个看程序一看就出来了 连线监控 最好解决了

网友D:
原来如此,学习下先

网友E:
一般问题 都可以在先监控看出问题点在那,
除非是不确定时间发生的故障 人在没问题 人不在出问题的故障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谢谢回答的哥儿们!

网友G:
其实这方面很多都说不清楚的;主要就是如电气出现报警首先从电器设备进入;如未能发现异常;就检查电机或者其他的机械设备有没有堵死;卡住;或者电机转子堕地;波箱等问题
爱你的心口难开白

楼主:
哥们的电脑连接数据线坏了,谁知道那里有卖的,,,,三菱PLC A系列的
三菱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