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模拟软件

楼主(2009-04-19):
我使用GX-PLC编程软件编程,再打开GX--PLC模拟编程软件就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的现象和我一样.要重装系统的.
不过我不想从装系统唯一的办法就不用GX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现象和我一样.要重装系统的.
不过我不想从装系统唯一的办法就不用GX软件
應該是不用模擬軟件才對吧?建議樓主先看看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gkfid-56.html
這裡的置頂帖

网友C:
有没版本限制呢?

- -lonely-wolf

楼主:
我都是从杨工这里下载的啊,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应该说软件安装时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我的现在好了。重装系统啊。
我的现象和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