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在本网站下载的三菱调试不能安装,提示"please execute setup.exe again after uninstalling the installed product"请各们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1.下載的檔案是否完整?
2.先將壓縮檔解壓後再安裝看看

楼主:
又用IE下载一次的,解压安装还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最好清理一下关于三菱的软件注册信息后重启在安装

网友C:
“请卸载被安装软件后再次执行setup.exe”
看情形已装上去了,不知到如何运用!
  • 下载积分:+2(zyfzxhtest) 热心助人!

网友D:
    "please execute setup.exe again after uninstalling the installed product"

    先將旧版缷掉,再安裝升级版
  • 下载积分:+2(zyfzxhtest) 热心助人!

网友E:
    4楼和5楼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楼和5楼的是正确的。

    正解,從英文提示來看是:在卸載安裝的產品後再重新執行setup.exe文件

网友F:
    装上了,在GX DEVELOPER里启动

楼主:
    装上了也不会用!请问哪里有学习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上了也不会用!请问哪里有学习的资料!谢谢!

    下載響應的軟體應用手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