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看不到画面内容(已解决)

楼主(2009-04-20):
我在本网站下载个例程,用GP-V7.01汉化版看不到画面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看到樓主開啟的工程就知道,這個工程不是簡體操作系統製作的,你點擊'繪畫'不應該看不到畫面,而應該是看到畫面中的字體為亂碼才對!

楼主:
回二楼大侠:
我的本意是打开现有的触摸屏程序(比如在本站下载的程序),下载后我放在桌面,启动触摸屏编辑软件,就是如图的对话框,点打开后找到下载的例程位置,找到目标后点打开,软件没有反映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软件打开现成的画面
点绘画后绘制新画面的对话框,不是乱码

网友B:
绘画的荧幕上, 按 CTRL+O 就能有画面列表了。
可以上载一份来看?

网友C:
描述:點擊人機應用程序開啟
描述:選擇檔案路徑
描述:開啟桌面上的工程1
描述:開啟桌面上的工程2
描述:開啟桌面上的工程3
描述:開啟桌面上的工程4
樓主看看附圖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及版主的热心帮助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