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OO定时器问题

楼主(2009-04-20):
一直搞不懂TON/TOF/TONR的使用方法,请指点!!!

网友A:
看资料上 全都写的很详细

网友B:
就是啊
去找资料吧
很详细的

网友C:
点击元件按F1

网友D:
点击帮助,讲得很详细的。

楼主:
都是一样的回答!

网友E:
TON ,输入=1,输出=0, 延时设定时间后,输出=1.....输入=0立即复位
TONR,输入=1,输出=0,延时设定时间后,输出=1, 输入=0,停止计时,再=1 继续记时,需要复位指令复位
TOF ,输入=1 ,输出=1 ,输入=0,延时设定时间后,输出=0,需要复位指令复位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F(2010-03-26):
s7 200教程将的很好。

网友G:
是通电/ 断电 / 通断电定时器,得电定时,断电定时,得电定时后又断电定时。在IN中接能流,PT中设置时间秒。MS表示定时器类型;1MM,10MM,1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