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0):
大家好,小弟最近才接触plc。

我们公司里的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plc,最近总是在自动运行的时候死机,触摸屏上报警提示:PC<=>PLC:
Y1200、Y120C、Y120F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

Status Input:
X1007、X1008、X1009、X100A、X100B、X100C、X100D、X1011、X1012、X1013、X1014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绿色;

Status Output:
Y1025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并一直闪烁,Y102B、Y102C、Y1030、Y1037、Y1038、Y103A、Y103C、Y103D前面对应的符号呈现红色;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要查查屏里面,对应的信息是什么,对应的地址

楼主:
那触摸屏里面输出呈现红色,并一直闪烁说明了什么呢?

网友B:
连线监控    从报警往前面查!

楼主:
首先检查了语法没有错误
在线监控也未发现错误啊

红色闪烁是不是说明程序本身贿赂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检查了语法没有错误
在线监控也未发现错误啊

红色闪烁是不是说明程序本身贿赂有问题?

语法有问题  人家还用了这么长时间啊     设备厂商肯定是调试好在卖给他们公司的 。             我怀疑是哪个光电有问题。

红色闪烁怎么说是程序本身有问题呢?   人家是人机上的红色指示灯       专业点讲    他看的是IO MAP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输出指示呈现红色闪烁状态是不是说明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法有问题  人家还用了这么长时间啊     设备厂商肯定是调试好在卖给他们公司的 。             我怀疑是哪个光电有问题。

您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哪个光电传感器有问题吗?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