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内部地址?

楼主(2009-04-20):
刚接触OMRON
有些地址不是很懂,比如10.00, 454.00, 35.11, 1000.02。这些地址是不是不受限制的可以使用。

网友A:
没有地址不受限制的,欧姆龙的地址是用数字表示字和位的,不同于西门子和施耐德的表示方法,具体手册你在本站搜索就有
这是欧姆龙的官方网站,也有下载
http://www.fa.omron.com.cn/support/DownloadCenter.jsp?down_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