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配合触摸屏做一个弹出窗口问题

楼主(2009-04-21):
关于PLC配合触摸屏做一个弹出窗口问题 ,有那为高手知道的 帮忙解答下 屏用的是威伦的 PLC是 LG的

网友A:
提问同样的问题的朋友不止楼主一个,楼主可以仔细看一下论坛朋友发的帖子,自然会找到答案。提示一下楼主,在屏里做一个窗口,尺寸随便,然后再另一个画面里面做一个直接窗口元件,大小和你先前作的窗口一样,地址选择PLC里面需要控制弹出此窗口的位地址即可。
以上~~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33421-fpage-0-toread--page-2.html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