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下载问题

楼主(2009-04-21):
第一次用MT8000,想下载一下试试,就是下不就去,用网线地址不对,用U盘也不行,是不是第一次用要设置一下什么参数啊,急急!!!
有经验的说一下啊!!!!

楼主:
我电脑里还安装了MT500编程软件,是不是不能一起用啊

网友A:
触摸屏的型号设置正确才能下载

网友B:
跟500的没有什么关系。
肯定你的设置有问题,不知道你的U盘查上之后,屏能识别出来吗?

楼主:
屏不能识别!没有弹出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