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安装时出现这种情况,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用这软件仿真时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按下“是(Y)”后就出现这。。

楼主:
我用的联想正版 XP PRO SP3系统,
    请教高手。。。

网友A:
提示已经相当明确,在软件里面设置相同就可以了。本来想上传图片是怎样设置的,可是改版后不能上传图片,打开这个网页也很慢,所以只能用文字语言来回答了。

网友B:
1.若GT项目中有用到PLC的变量,则需安装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2.仿真时将项目中的GOT类型与刚开启仿真时选择的GOT类型设置为一致,如本例中仿真启动为GT15系列,而你项目中GOT类型为GT11,则会出现这个警告,启动仿真时选择为GT11即可。

楼主:
谢谢你,有你的帮助问题得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