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PLC和伺服做的角度控制系统!哪位大虾会????

楼主(2009-04-21):
老板要求用三菱人机,三菱PLC和伺服做个角度控制系统,角度要可以调节,不会做,哎!郁闷

网友A:
我正在做,是用两个步进电机

网友B:
出点人民币大把人帮你搞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如果角度要求精度高点得话!建议使用侍服电机!然后将脉冲数量设置为360得倍数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