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变频器上面的PH是什么含义啊  在其他电器上也有看到

网友A:
是HP吧,指的是马力

马力是工程技术上常用的一种计量功率的单位。是指米制马力而不是英制马力,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英制马力。1英制马力等于550英尺·磅/秒,等于745.7瓦特。在18世纪后期,英国物理学家瓦特(1736—1819)为了测定新制造出来的蒸汽机的功率,他把马力的定义规定为在1分钟内把1000磅的重物升高33英尺的功,这就是英制马力,用字母HP表示。指的是米制的马力,它的规定完全是人为的,它取了一个非常接近英制马力的值。规定1米制马力是在1秒钟内完成75千克力•米的功。即:1米制马力=75千克力•米/秒=735瓦特。1英制马力=1.0139米制马力。米制马力没有专门的字母表示,1米制马力的值和1英制马力的值也是不同的。马力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已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