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9-04-21):
看到个工程图纸 三线制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 4通道 站号1号 接在后面的为什么就是从5号站开始了呢?
这工程用到 25个站点
0号 PLC
1号 5.6.7.8.9.10
11号 15.16.17.18.19.20.21.22.23.24.
25号 PLC
1.11号都是模拟量模块 25号是PLC 其他都是输入 输出模块站点
为什么没有 2 .3.4 12.13.14 站点呢?
0号PLC输入输出才从X020~Y3C0 X000~X01F被通讯HMI占用 远程5号模块的输入 直接就是以X480开始了
当中的都分配给模拟量模块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CC-LINK中I/O模块占一站,32点,温度模块(不管是64RD还是68TD)都占4站128点,PLC属于本地站占用点数可以设定,(1-4站,网络ver2的点数可以1\24\8倍扩展设定)。看下说明书,说的很详细。

网友B:
0号PLC输入输出才从X020~Y3C0 是CC-LINK主站本身站用的IO
远程起始IO应该设置的是X400开始的
第一站 X400-X41F
第二站 X420-X43F
第三站 X440-X45F
第四站 X460-X47F
第五站 X480-X49F -----------> 《 远程5号模块的输入 直接就是以X480开始了 》

网友A:
0号PLC输入输出才从X020~Y3C0 X000~X01F被通讯HMI占用 远程5号模块的输入 直接就是以X480开始了
当中的都分配给模拟量模块了?
应该是QCPU吧,看CC-LINK网络参数设定 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设定 应该是X400,就是说RX开始是从X400开始,温度模块占4站128点就为远程输入点占用X400-X47F,下一个I/O模块当然就是X480开始了。另外说明一下RX与PLC的输入没有关系的,RX也可以定义为M、L等,而PLC的输入一定是X。

楼主:
2楼 说2 .3.4 12.13.14 站点 人家预留了 以后要加比较方便
这个观点我不是太认同,我还是认同1楼说的
CC-LINK中I/O模块占一站,32点,温度模块(不管是64RD还是68TD)都占4站128点,
是温度模块占了4个占点。
下面的 就算400~47F被温度模块占用了128点, 但是为什么要从X 400开始分配呢?
为什么没接在 0C0后面 用0D0这么分配下去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我看了 1楼的 内容我改过了 没有用过温度模块 只是用过CC-LINK

网友B:
为什么没接在 0C0后面 用0D0这么分配下去呢?
接在后面的话 有可能要和你本地模块的IO冲突啊

楼主:
那就是自己分配IO了? 我也可以设定从X500 开始往后分配? 或 X600开始往后分配?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可以的 参数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这个范围没有用到

楼主:
谢谢 1楼 2楼的回答 再次感激,
看PDF的手册根本看不懂,我觉的那是专给懂的人查阅用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你这是远程控制吗?我也不懂!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楼主:
差不多 20来米吧 也不太远 但是有的在高空 有的在地下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