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的QD75D2伺服电机的JOG运转速度要加快有几种方法

楼主(2009-04-21):
请问用三菱的定位模块控制的QD75D2伺服电机的JOG运转速度要加快,除了加大JOG的脉冲以外,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A:
你可以改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

楼主:
怎么改变?

楼主:
我看了模块说明书,是pr3和pr2的比值可以改变每脉冲的位移量,改这个可以吗?

网友B:
改了齿轮比小心自动的时候撞墙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模块说明书,是pr3和pr2的比值可以改变每脉冲的位移量,改这个可以吗?
齿轮比修改过后,所有的位置数据都得重新修改,我想还是不改为好!

楼主:
好的,谢谢!这是个滚筒,转圈圈的。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