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1):
比如X0-------------------[MC N0 M100]

下面那竖在那的M100 要怎么画?

你们都会画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下面那个直线不要画  你监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比如X0-------------------[MC N0 M100]  这个事开头   最后还有结尾

网友B:
下面的M100不用画,直接画它以后的,如LD X1     OUT  Y1,最后是MCR N0.监控运行的时候或逻辑测试的时候就可见到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不用画的,调试的时候自己会跳出来的

网友D(2009-06-16):
你不用管 先按照步骤写 最后 一定要把主控指令复位,然后转换格式 ,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E(2010-05-12):
那个直线不要画  你监控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F:
回答的都很好

网友G:
呵呵呵  这里真热闹  以后得经常来请教大师们了

网友H:
2楼说的好

网友I:
要画吗,我从来没划也自己跑出来

网友J:
的确不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