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FX3U本体支持USB通讯吗?
FX3U与FX3G的区别?

网友A:
FX3U支持USB口与电脑通讯,不过主机要加一个USB通讯板
FX3U与FX3G的区别就好像FX2N与FX1N的区别

网友B:
FX3U本体没有USB接口,不支持的。但可以添加扩展的。如果是Q02H系列以上的话,倒是可以的。

网友C:
FX3U和FX3G都是USB转RS422的,
只不过USB转RS422的芯片在PLC内或在扩展模块上。
Q02H系列以上是真正的USB.

网友D(2009-06-03):
加一个USB通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