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22):
  大虾们!  三菱FX2N-4DA的模块   我用了两个   改成0-20毫安输出的     用了6个通道    但是1-5都没有输出,第六个有,但是输出居然到了54毫安,

1-5 我在PLC监视最高只有593“数字量”。最低392。但模块没输出     第六个我直接在触摸屏加、减,加1等于变频器频率加1,才加到20HZ    就有54毫安的输出
PLC里反映出来才  20X20=400       DA的说明书上    0-20毫安对应的是数字量0-1000啊!    那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电流值呢?

1000的数字量等于50HZ   那么1HZ就等于20呀,

TO K0 K1 D100 K4     这个指令就是把D100\D101\D102\D103的数据传送到第0号模块的1、2、3、4.      但是没输出,
TO K1 K1 D104 K2   这个指令和前面的一样的哇!   第二个有输出   就是高到54。

各位大侠、大虾!    指教指教!       小弟跪谢了!!!!

网友A:
你怎样知道有54毫安的输出?既然有54毫安的输出为什么变频器才20HZ输出。是不是很矛盾。
变频器设定正确不?

网友B:
电压看成电流了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