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对昆仑组态软件(MCGS)熟悉呀?

楼主(2009-04-22):
请教各位老师,昆仑组态和欧姆龙CS1G-H PLC通讯,组态画面里怎么读写PLC的DM区???

网友A:
通道连接啊,在设备管理,通道连接中,没有的话要添加通道,然后连接上在屏上连接通道变量就行了
通道连接都已做好,分别连接DM201-DM209和DM601-DM609参数可以写进PLC,当下次启动组态参数读不出来,为什么啊,数据类型也是读写,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