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师对昆仑组态软件(MCGS)熟悉呀?

楼主(2009-04-22):
请教各位老师,昆仑组态和欧姆龙CS1G-H PLC通讯,组态画面里怎么读写PLC的DM区???

网友A:
其他通道你如何鏈接,DM不是一樣的嘛。
Regards

网友B:
mcgs说明书一般都很详细,而且他们的服务也算比较好的,你可以问问。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