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和变频器做485通讯的硬件配置?

楼主(2009-04-22):
各位老师,我想知道FX2N PLC和变频器做484通讯的硬件需要哪些东西呀?希望大家可以告诉!谢谢了

网友A:
一般MODBUS协议的 只要加一个 FX2N 485-BD的通讯板就可以了,
如果是和三菱变频器通讯,就用无协议通讯,三菱自己规定的协议,但是编程麻烦复杂,
为了简化可以再加1个FX2N-ROM-E1功能扩展用存储盒,用EXTR指令就可以作到了。
格式 EXRT 功能码 站址 指令代码H 控制内容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